[求助] 如何获取一个点上包含的层次

楼主(2023-03-10):
我想获取一个点的位置上是否存在metal1,我应该用什么函数来实现啊。

网友A:
如果是IC61*以上的版本直接按“t”点一下目标点就知道了吧

想用函数的话用leSearchHierarch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C61*以上的版本直接按“t”点一下目标点就知道了吧

想用函数的话用leSearchHierarchy()试试

谢谢大佬,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