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OP层的PAD怎么加?

楼主(2023-03-10):
大佬们,小弟正在弄一个mcu,top层的PAD怎么加?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用库里的PAD直接例化端口,
我在STDCELL没有找到PAD,  有个verilog的目录,里面是.lib.src,以及msv.lib.src

大佬们,帮帮小弟。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大佬何在?快快助我降伏此problem

楼主:
大佬,挺急的,在线等

网友A(2023-06-01):
STDCELL没有PAD,那在IO库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CELL没有PAD,那在IO库里面找

在IO库里找到了

网友B(2023-07-07):
楼主把答案放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答案放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呀

让后端负责IO的给你生成一个verilog文件,里面内容就是各种PAD的模块,至于用哪个,PAD有相应的spec,里面对PAD进行了说明,总体思想就是把你顶层的input 和ouput 用PAD封装一次。

网友(2023-09-06):
引用 楼主:
让后端负责IO的给你生成一个verilog文件,里面内容就是各种PAD的模块,至于用哪个,PAD有相应的spec,里 ...

你说的pad在后端其实叫GPIO,GPIO有好几个信号,你们都是给接吗?一些GPIO既可以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这个是通过逻辑去切换的吗?

网友(2023-11-13):
有专门的IO PAD库,并不属于std cell。IO有相应的verilog model,集成直接例化这个model。前端实现会替换为相应的lib/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