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8不识别OA库

楼主(2023-03-10):
我在一个PDK里面发现了一个原理图库,是OA格式的,但是软件不识别,该怎么办

网友A:
这么神奇的? 截图看看“—”

网友B:
路径可以访问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可以访问的到吗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的? 截图看看“—”

如下图

网友A:
直接编辑cds.lib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辑cds.lib就好

按你的方法试了,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