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CDR的jitter tolerance

楼主(2023-03-10):
怎么理解CDR的jitter tolarance?比如f1频率时能容忍15UI的SJ,15UI的SJ加入到输入data中影响他的phase,那phase都偏多少了,怎么还能跟上呢?真的是不清楚这里,求解惑!!

楼主:
大佬快来啊

网友A:
SJ注入只是添加了抖动,不会影响phase,对CDR锁定影响也很小。 这个指标主要是测试恢复出来的data误码率是否会超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注入只是添加了抖动,不会影响phase,对CDR锁定影响也很小。 这个指标主要是测试恢复出来的data误码率是否 ...

感谢回答。SJ不是调制输入data的过零点,也就是data的phase吗?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SJ不是调制输入data的过零点,也就是data的phase吗?我是这样理解的
...

SJ是在原本的时钟上卷积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是在原本的时钟上卷积进去了

卷积?不是很懂,能展开说说吗?

网友B:
低频容易跟上啊,举最极端的,比如f=0,那就相当于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容易跟上啊,举最极端的,比如f=0,那就相当于频偏。

我是不了解SJ加上后输入的信号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2025-06-27):
频率变化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