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对电容两边电压的影响

楼主(2023-03-10):
最近在设计一个电容+多路选择器的电路结构,打算使用传输门通过时钟信号CLK1和CLK2控制不同路的通断,但是发现单路的输出结果和多路的输出结果不一致,仿真结果显示两路并联的时候,其中一路输出会受到另一路的影响,调节了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还有电容值,也没有效果。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解决

两路单独的电容+传输门的电路图

两路单独的电容+传输门的电路图

两路单独的输出结果

两路单独的输出结果

两路连接在一起

两路连接在一起

两路并联的结果

两路并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