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MX如何控制partitioning

楼主(2023-03-10):
求助求助,软件是使用的liberate151+spectre;

在表征memory的时候,软件开始进行partitioning,而这个memory中的一些输入pin连接的cell不能被正确分区,导致在表征input cap时少了这些pin,最终输出的.lib中没有这些输入pin的input cap值;如果将这些输入pin连接的cell换成普通的与非门,反相器的组合(逻辑不变),就能正常的输出这个pin的input cap;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这个liberate_mx有啥办法不让他partitioing呢,设置过-greybox 1还是不行。
或者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让软件在partitioing的时候穿过这个cell ???

楼主:
使用以下设置够帮助到static partition的结果
set_vdd -virtual A 1
set_vdd -virtual B 0
set_var mx_find_virtual _rails 1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使用以下设置够帮助到static partition的结果
set_vdd -virtual A 1
set_vdd -virtual B 0

为什么要设置成virtual power呢?

网友A(2025-04-17):
解决了嘛楼主,我的liberate_mx 报了一堆warning:
(MX-warning)- ring model : input ADR[0] seems disconnected and unobservable. No pincap/ccsn char. data will be available for this pin.
所有的input pin都报了这个warning。

其次我发现生成的lib里与原始的lib比较,产生的lib里,default_input_pin_cap是0.005,而原始的lib为1.000
这个值是怎么来的,能设置嘛,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嘛楼主,我的liberate_mx 报了一堆warning:
(MX-warning)- ring model : input ADR[0] seems dis ...

这个warning我也遇到了,我觉得是因为在仿真初始条件下,软件认为这个pin和内部是断开的,所以仿真不了电容。我那个例子是输入有个三态门,在初始状态下三态门没有使能,所以我用set_vdd -virtual A 1设置某些节点的初始电压,让三态门en=1,然后就没报这个warning了,但是会有其他问题。

default_input_pin_cap是DC或者apr工具计算timing的时候使用的一个默认值,比如说有个输入接口,你在SDC文件里面没有约束这个接口的输入电容,软件应该会用lib里面的这个默认值。具体这个值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