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VDSS和Operating voltage

楼主(2023-03-10):
大家好,通常工艺文件里有管子的击穿电压BVDSS和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以5V管子为例,如下图,BVDSS有7~9V,但是max operating voltage为5+10%=5.5V;目前在做一个项目的datasheet,那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VIN是否可以写到6V呢?

网友A:
一般不行,正常设计就是+-10%。除非设计采取了hv toler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行,正常设计就是+-10%。除非设计采取了hv tolerance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觉得看应用,如果是消费类产品可能还有回旋余地,前提是产品可靠性验证通过。你使用范围超出了foundry承诺的参数,那出了问题自然由你自己承担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