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连线问题

楼主(2023-03-11):
各位大佬,我想确认一下,跨保护环连线的话,只能用三层金属 还是三层金属以上的都可以呀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把

我好像记得要三层金属才可以,不是很确定了  所以才来问问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记得要三层金属才可以,不是很确定了  所以才来问问各位大佬

我好像记得要三层金属才可以,不是很确定了 。这个是哪里的理论基础? 给我们普及下

网友:
经常用me2跨过保护环,若环内部是匹配的,则不用金属跨过,选择绕开

网友:
跨环没事,尽量不邻层长并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