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提示generate语句必需包含常量整型表达式

楼主(2023-03-11):
我用veriloga语言写了一个generate语句,可是veriloga提示generate语句必需包含常量整型表达式,但是这个bits我早就定义成常量整型了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这是AHDL吧,不算是Verilog。AHDL的语法我不太懂

PS,我刚搜了一下,这应该也算,称为Verilo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AHDL吧,不算是Verilog。AHDL的语法我不太懂

PS,我刚搜了一下,这应该也算,称为Verilog-A

是的,这是verilog的模拟扩展语言,叫做Veriloga

verilog不是只能产生数字信号嘛,所以我想做ADC就不能用verilog了,用了这个veriloga,刚开始用不熟悉,verilog使用者应该更多

网友B(2023-04-12):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

我是这样想的哈,veriloga编译的时候不会求值,就像那个generate里面用bits,编译的时候bits就是一个变量,自然就不被允许了

是不是有一种编译指导语句的概念?就是在编译时求值,那样的话用编译指导只能是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做不到可配置(parameter定义的才是可配置的)
我后来放弃了,我直接用常数代替bit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