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用pss+pnoise仿真相噪时sweeptype如何选择?

楼主(2023-03-11):
最近在仿真八分频器的相位噪声,输入28GHz,输出3.5GHz。仿真中发现pnoise设置中的sweeptype一栏选择absolute和relative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哪一种是合理的。想问问各位朋友有知道的吗?下图是pnoise的sweeptype分别选择absolute和relative时的设置:

下图是两种不同的设置仿真出来的不同结果,差别很大:

想问问各位朋友哪个结果才是合理的呢?一般是选用absolute还是relative呢?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第二种啊,absolute就是在设定的频率范围看的噪声。你要看的是3.5GHz,absolute应该设置成(3.5G+10K)~3.50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啊,absolute就是在设定的频率范围看的噪声。你要看的是3.5GHz,absolute应该设置成(3.5G+10K)~3.501 ...

噢,原来是这样。我懂了,十分感谢!

网友B(2023-10-13):
简单说,absulute看的就是基波,一般选absolute就可以了。relative可以看高次谐波,relative设置为1就等同于absolute

网友C(2024-08-20):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absulute看的就是基波,一般选absolute就可以了。relative可以看高次谐波,relative设置为1就等同 ...

relative是0才等于absolute

网友(2025-10-29):
引用 网友C:
relative是0才等于absolute

那么relative 1 也是有谐波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lative是0才等于absolute

1次谐波不就是基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