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端电阻第三端接什么电位?

楼主(2023-03-11):
请教,电路设计时硅化扩散电阻第3端接什么电位?如rpdif_ckt第3端应接什么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Silicided diffusion resistor, 现在在设计电路,我接VDD就有很小的电流进去(就等于没有),但 ...

嗯呢 我之前说错了 是应该接高电位

网友A:
相当于给电阻一个阱电位,至于该接哪里,要看电路的需求,你这是pdiff电阻吧,阱电位要高于电阻电位,处于反偏状态,要是低于电阻电位,正偏,会有电流从阱进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给电阻一个阱电位,至于该接哪里,要看电路的需求,你这是pdiff电阻吧,阱电位要低于电阻电位,处于 ...

做版图的?去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这种有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给电阻一个阱电位,至于该接哪里,要看电路的需求,你这是pdiff电阻吧,阱电位要低于电阻电位,处于 ...

谢谢,是Silicided diffusion resistor, 现在在设计电路,我接VDD就有很小的电流进去(就等于没有),但接GND就有较大电流进去,因此我认为该接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