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不同电容切换策略功耗在matlab中如何仿真

楼主(2023-03-11):
在SAR ADC论文中看到作者,在Matlab 建立了10 位差分 SAR ADC 的行为级模型,采取了不同的电容开关切换策略 ,仿真了功耗随数字码变化的情况。

在朱颜和刘春成的论文里也有类似的图片,请问这个在matlab中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要理解电容翻转功耗是咋算的。然后根据翻转方式写一个sar翻转的过程,每一次翻转计算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理解电容翻转功耗是咋算的。然后根据翻转方式写一个sar翻转的过程,每一次翻转计算功耗。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