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是差分输出,最后给MMD分频器的时候,是单端送进去的

楼主(2023-03-12):
这个差分转单端是怎么实现的啊?书上都没有写啊!

网友A:
简单的电流镜负载的差分对电路后接几级反相器buffer就可以实现差转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电流镜负载的差分对电路后接几级反相器buffer就可以实现差转单

谢谢,一定需要current mirror吗?

能否贴个完整的电路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