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PFM/FCCM切换问题

楼主(2023-03-12):
请问大家做dcdc的时候有一个mode是切换模式,轻载是pfm或者fccm这咋实现,有相关的文献详细说这个的吗,做COT时候碰到的

网友A:
COT的PWM和PFM之间的自动切换的,不需要控制, 这是COT的优势。 当输出电压还高于目标电压时,不会触发充电, 在低负载时,就自动变成PF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T的PWM和PFM之间的自动切换的,不需要控制, 这是COT的优势。 当输出电压还高于目标电压时,不会触发充电 ...

也就是说我这个自适应导通时间(ACOT),我不需要经过任何电路的修改,就能实现PWM/PFM的切换吗?还有外接MODE控制轻载PFM或者FCCM这个情况该怎么去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这个自适应导通时间(ACOT),我不需要经过任何电路的修改,就能实现PWM/PFM的切换吗?还有外 ...

ACOT根据输入电压调整Ton,来保证较稳定的Fsw, 应该不会影响PWM/PFM的切换,但这要你根据电路自己分析。 FCCM就是强制CCM模式,关掉过零点检测逻辑就应该可以实现,在低负载情况下电感会有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OT根据输入电压调整Ton,来保证较稳定的Fsw, 应该不会影响PWM/PFM的切换,但这要你根据电路自己分析。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2023-05-16):
vc低于一定值或者电感电流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