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spectre可以分段设置仿真精度可以吗?

楼主(2023-03-12):
仿pll的时候,用spectre可以分段设置仿真精度吗?这个初始的相位对准/vco上电的时间是在太长了,我想直接跳过前面这一段,直接开始仿锁定这一段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帮忙,感谢了

网友A:
可以试试param_vec动态改变仿真精读

Dynamic Parameter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he parameters defined in the `Dynamic parameters' section allows you to change temperature, design parameters or some
option parameters (reltol, residualtol, vabstol, iabstol, and isnoisy) during transient simulation.

example:
dotran tran stop=100ns \
  param=reltol, param_vec=[0ns 1.0e-3  100ns 1.0e-2] param_step=0 ]
In this example, the relative convergence tolerance reltol is 1e-3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mulation, and is changed to 1e-2 at 1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param_vec动态改变仿真精读

Dynamic Parameter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感谢您,我刚去看了一下文档,确实可以这样。
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要把这个命令做成一个file然后直接让仿真去读取就ok呢?
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命令行的操作,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param_vec动态改变仿真精读

Dynamic Parameter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我找到了在tran的help里面,谢谢您,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