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S SAR ADC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3-03-12):
学习NS SAR ADC的第一篇文章,A 90-MS/s 11-MHz bandwidth 62-dB SNDR noise-shaping SAR ADC

文章里说,NS的重点是对Vres采样积分,然后Vres的产生非常 重要。

所以最后一个比特,LSB产生之后,还要开关最后一个电容,是这个意思吧?但最后一个电容一般不应该是固定到地的一个电容么?

如图下所示,MSB的时候开关64C,依次到最后一个比特,就是开关了右边倒数第二个1*C的电容。如果还开关右边第一个1C的电容,这个到底对不对啊?求解惑

网友A:
纯SAR是比较器比完,再切下一位;LSB比完之后不用再切
NS SAR还要在LSB比完之后切一下LSB对应的权重,就拿dummy来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SAR是比较器比完,再切下一位;LSB比完之后不用再切
NS SAR还要在LSB比完之后切一下LSB对应的权重,就拿d ...

感觉还是有点不大对劲。NS-ADC是要求提取残余信号。残余信号值可以这样计算: Vres = Vin - Dout*Vref/2^N.

画了如下示意图。比如说,3比特adc,Vref=1, 这样 如果输入电压是Vin1=0.8V, Vin2=0.9V;

这样adc转换出来的对应code:Dout_1=110,Dout2=111. 理论上,残余信号值应该是: Vres_1 = 0.8 -6/8=0.8 -0.75 = 0.05; Vres_2 = 0.9 - 7/8=0.025;

我觉得lsb计算出来之后,如果是1,其实dummy是不需要切换的,此时的参考电压就是对的。
如果lsb=0, 此时参考电压比实际DAC需要的参考电压高了一个lsb,是需要切换的。如图所示,Vin1的lsb=0,此时参考电压是0.875. 而需要的参考电压是0.75.所以dummy cap需要降低一个lsb.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4-05-23):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有点不大对劲。NS-ADC是要求提取残余信号。残余信号值可以这样计算: Vres = Vin - Dout*Vref/2^N ...

楼主你现在搞懂了吗,我对这块也有点不懂

网友:
一句话就是:最后一位的码字要不要反馈到DAC上,NS SAR:YES;SAR:NO

网友(2025-02-15):
请问下lz这篇论文是不是只有会议啊,我没找到对应的js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