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改spectre启动时的默认Model Librares方法

楼主(2023-03-12):
启动spectre件时,会自动加载工作目录下cds.lib里定义的工艺库包含的liblnit.il文件(因此,不建议一个cds.lib里定义多个工艺库路径,可能会导致仿真出错)
smic18mmrf工艺库为例,工艺库里面包含了liblnit.il文件,打开liblnit.il可以发现,这个文件会调用liblnitCustomExit.il文件的内容

再打开liblnitCustomExit.il,可以发现当启动spectre软件时,会自动导入.lib仿真文件以及相应的工艺角section,如果需要修改model libraries可以在liblnitCustomExit.il里面修改。

如果一定要在cds.lib里定义多个工艺库,且只想对指定工艺库搭建的电路进行仿真,则在启动spectre ADE前,在CIW界面输入命令load "指定工艺库liblnit.il路径"

参考学习:
<<Cadence ADE仿真加载默认ModelLibrary>>
https://blog.eetop.cn/blog-918460-38034.html?from=singlemessage

网友A(2025-06-12):
可以按手册中(也就是楼主红色方框中)的格式,把需要的model lib写好),取名为a.il;先在CIW中load "a.il",再新建ADE文件(这二者顺序不要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手册中(也就是楼主红色方框中)的格式,把需要的model lib写好),取名为a.il;先在CIW中load "a.il ...

感谢,跟着大哥改成功了,原来help里这个函数写的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