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错误地打开

楼主(2023-03-12):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NMOS开关因为源端电压负向跳变导致其错误打开的问题?

楼主:
这个开关导通的时候要传输一个低电平,只能用NMOS

网友:
纯理论和想法,能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
好像只能栅极用负压了

网友A:
接一个小cap 吧 ,防止glitch 如果对速度没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小cap 吧 ,防止glitch 如果对速度没讲究的

接在栅源之间吗?

网友:
功率管驱动有一个负压驱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