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s域上的信号以及性质

楼主(2023-03-12):
我是IC设计萌新一个,信号与系统学得也不是很好一旦遇到信号的频率问题的时候总是一脸萌b。明明一个信号V=VD+VAcos(ωt)表达的挺好的,形象又具体,为啥突然就换成各种关于s的表达式了呢,这个s究竟代表啥呢?为啥要换成这个s啊?

比如这样一个电路,输入I=cos ωt,输出阻抗由一个电容C和电阻R并联,则

解得

在s域分析里,输入信号为I(s),输出信号为V(s)
电容阻抗为1/sC,电阻阻抗为R

低频时转移阻抗为R,高频时转移阻抗为1/sC。但极点的含义是什么呢?当s=-1/RC时,分子为0,转移阻抗为0,输出无穷大。
但s=-1/RC代表什么呢?e^-jωt=cos ωt+jsin ωt,那么e^st=e^(-t/RC)  ???
对于任何的周期信号都可以由不同频率的正余弦信号叠加而成,但我研究一个指数衰减信号干嘛呢,即使极点增益无穷大也是表示一个无穷小的高阶无穷小。
以及零极点的部分性质,频率经过一个极点后以20dB每十倍频率下降,相位在极点处下降45°,单极点会使相位下降90°。
相位裕度小于0不稳定,零极点怎么影响稳定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