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调制器中NRZ DAC如何建模?

楼主(2023-03-12):
100资产

请教,如图,CIFF二阶1位量化,输入信号幅度为0.6,那么按图中NRZ DAC为0.6增益是否合理。对DAC建模不明白,请大佬赐教!

网友(2025-06-06):
uu我最近也在学这方面的内容建模,可以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观点吗?
量化器反馈回来的幅度要与输入信号相匹配吗?
and another question
为什么积分器(1/s)后面都乘了一个K,这个K是信号频率吧,我很不理解为什么simulink里直接积分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