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流程问题

楼主(2023-03-12):
正常calibre lvs是可以通过的,但是通过starrc跑lvs的话就显示lvs process finished abnormally,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
通过starrc跑lvs的话
===
这个flow 好神奇 ~~~

网友A:
calibre run lvs 的时候要选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ibre run lvs 的时候要选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

请教下,加这个的原因是?flow加上命令吗?

网友:
starrc 不是抽spef的吗?

网友:
一脸懵逼的来一脸懵逼的走了

网友(2023-11-0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可以提供一下方法吗

网友:
同样疑惑,lvs一般不是以calibre结果为准吗?为什么要用star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