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tla调制器每级积分器的输出尖峰的原因,如何消除?

楼主(2023-03-12):
请教,Sigma Detla调制器每级积分器的输出尖峰(如下图)的原因,如何消除?

网友A:
横向放大了看看呢,系数都对了吗,你这个完全理想模型啊,应该波形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向放大了看看呢,系数都对了吗,你这个完全理想模型啊,应该波形挺好的 ...

环路滤波器的系数应该对的,但是负反馈的系数(NRZ DAC)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输入信号幅度是0.6,所以我就给了0.6,这样对吗?图是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出,按理不应该有那么多尖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路滤波器的系数应该对的,但是负反馈的系数(NRZ DAC)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输入信号幅度是0.6,所以我就 ...

ABCD矩阵里面应该有负反馈NRZ DAC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