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PSS仿真HB引擎仿真结果的疑问

楼主(2023-03-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在做斩波运放的后仿真,仿pss+pnoise+pac,使用的HB引擎,(之前尝试shoot不收敛)得到的增益频谱,输入参考噪声和输出参考噪声互相对不上,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结果有参考价值吗,或者说哪一条曲线结果可能是正确的?
       同时也做了瞬态仿真,低频增益有350倍,和pac的结果相差太大了,尝试增加PSS仿真HB的Oversample,在输入端接电压源抵消掉失调都是如图的结果。
       用的tstab时长能够保证稳态了,通过瞬态仿真确定过,并且前仿真时用shoot仿都是正常的。
       呜呜呜蹲一个求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噪声单位需要积分后sqrt 再看看吗

楼主(2023-05-09):
引用 网友A:
你噪声单位需要积分后sqrt 再看看吗

     谢谢您的建议,我暂时通过调整合适的pss的beat频率解决了,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仿真积分曲线试试看

网友(2023-12-11):
想请教一下 shooting 和HB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