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激活时报的这个错

楼主(2023-03-12):
安装完matlab2019b_linux,激活时,报了附件中的错误,解决不掉了,求高手指导
已经将license的HOSTID替换为自己电脑的mac地址了,但是还是不行
还需要在.cshrc中填上license路径么?怎么填

网友A:
matlab 使用远程桌面的时候,需要修改license,你可以百度一下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 使用远程桌面的时候,需要修改license,你可以百度一下有解决方法

不需远程桌面就不需要改也可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