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kill打孔如何控制它打孔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3-03-13):
已解决

网友A:
完整code 发出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code 发出看看看

完整的有点长300来行 主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功能 垂直的线然后半选 排序然后算交点 在打孔  但是现在打孔 他不是用我给的点 我给的是平行于Y轴的线的endPt或者begingPt 但是打出来的孔的XY是两条线交叠部分的交叉点

网友(2023-07-13):
引用 楼主:
完整的有点长300来行 主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功能 垂直的线然后半选 排序然后算交点 在打孔  但 ...

用dbCreatVia,按照你给的指定坐标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