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级数对OSC性能影响

楼主(2023-03-13):
ring osc的级数一般可以选择为奇数,那么3级环振和5级环振有什么区别吗?3级环振的功耗更低,频率更高,相比于5级环振,3级环振的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A:
3级环振每一级的增益要求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级环振每一级的增益要求更高

哦哦,这个应该是起振条件,对于3级来说,增益大于2即可,感觉也挺容易满足的,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呢?

网友B:
如果只能做三級,當然做三級就好了
一般會考慮級數,大多數是跟serdes系統有關
要提供不同相位的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做三級,當然做三級就好了
一般會考慮級數,大多數是跟serdes系統有關
要提供不同相位的時鐘 ...

目前级数由自己定,我从功耗考虑,只用了三级,但是不确定这么做有没有恶化其他的一些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