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attached label 但是PIN在METAL上

楼主(2023-03-13):
如图,LVS能够PASS,下级cell的LVS中没有任何问题;在模拟顶层就会报Unattached label 的warning;报的坐标在gardring上也没有任何浮空的PIN和label;而且下级cell是Channel_wo_resp_2CH_v1;整个文件没有Channel_wo_resp_2CH_v1_0这个cell;请问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吗?

网友A:
到报的地方把多余的Label 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报的地方把多余的Label 去掉就好了

就是报的地方没有没有任何LABEL和PIN呢。

网友B:
这种我们基本都不会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们基本都不会去看

看上去像假错,上面要求尽量改掉,没得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们基本都不会去看

上面不是报了CELL 跟坐标了? location 边上就有坐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像假错,上面要求尽量改掉,没得办法。。。

反正就三个pin  下面也跟你说了在哪个cell里 进去搜索一下这三个pin  挪挪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报了CELL 跟坐标了? location 边上就有坐标啊

顶层过了没人关注底层了。。除非复用的

网友:
点坐标直接飞到问题处看。是真floating还是假(假的有可能是rule里attach没写好哦)

网友C:
这种问题通常就是label用的层和金属层不是同一层导致的,比如你的pin用的m1 pin,金属是M2

网友:
看样子是底层cell的pin没有打在对应的金属上,可能是pin的层次和金属不一样,可能是pin移动了打在空的地方

网友:
直接飞到报错哪里,把那个pin移到METAL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通常就是label用的层和金属层不是同一层导致的,比如你的pin用的m1 pin,金属是M2 ...

你好,那如果是M2 和M2pin也会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