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衬底电压接电源了,在直流仿真后,查看管子参数有gmb,为什么还会存在体效应

楼主(2023-03-13):
(图片)

楼主:
求大佬解答~~

网友:
小信号参数,只能识别到衬底接了个电位,识别不到衬底和源短接了。

网友:
0*gmb=0
不管他

网友A:
你可以仿真看接和不接,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就是你的做法是对的,不要管他们就好哦了。事实上,他gmb是小信号参量,是根据工作点算出来的。肯定是有一个值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仿真看接和不接,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就是你的做法是对的,不要管他们就好哦了。事实上,他gmb是小信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