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按s拉伸时无法使用设置的最小间隔

楼主(2023-03-13):
比如用s选中金属m1的一段进行拉伸,无法拉伸到0.001的间距,而是最小移动0.005的间距,但是我在设置中是0.001的间距

网友A:
把Minor Space 跟 Major Spce 也改成0.001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inor Space 跟 Major Spce 也改成0.001 试试

刚试了试还是不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试还是不可以呀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把那个5也改成1试试,我的设置和你的一样,我的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不行

网友:
画一个Metal 1,然后A键对齐

网友B:
shift+E 让后红圈位置选择off 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E 让后红圈位置选择off grid

感谢!!终于解决了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