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放大

楼主(2023-03-13):
求助一下,我现在有一个输入幅值7uV的信号,想放大到1V以上(电源电压1.8V),请问有什么结构可以参考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差不多100dB,我的理解是只能试试两级运放了,单级最多做个9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100dB,我的理解是只能试试两级运放了,单级最多做个90dB

问题是我现在7uV信号是pcb上来的,可能会有杂波信号干扰,同时工艺卡是130的,运放在0V输入增益下降明显,100db只是在常规仿真中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