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F和SDF问题

楼主(2023-03-13):
请教大牛一个问题,一般芯片都分function mode,test mode。以一个mux为例子,假如function mode下MUX的sel端 在sdc中case为0,  在test mode下MUX 的sel端 在sdc中case为1。
问题1
抽取SPEF的时候 , 工具会读入sdc 吗 ? SPEF 和 sdc中MUX sel的case值有关吗 ?

问题2
抽取SDF 的时候, 工具应该会读入sdc吧 ?   在function mode 下抽取的sdf 和  test mode下抽取的sdf  , mux的delay 信息 是否有差异 ?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

楼主:
换一种问法, 对于一个scan DFF,  在sdc中把scan DFF 的 SE端case 成0 后 抽取的sdf 为  A.sdf;
对于同样的design,在sdc中把scan DFF 的 SE端不设任何case,抽取的sdf为B.sdf;
  A 和 B 中是否所有的delay 值 和  timing check 信息 都是否完全一致 ?

网友A:
A 和 B 中是否所有的delay 值 和  timing check 信息 都是否完全一致 ?
===
一般情况下, function 和 scan 都需要单独的sdf,因为case 0 /1 的delay。 check 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  voiluce的回复

网友B(2025-01-22):
引用 网友A:
A 和 B 中是否所有的delay 值 和  timing check 信息 都是否完全一致 ?
===
一般情况下, function 和 sca ...

请教下大佬,一般芯片中会有多个test mode,那么后仿每个test mode都需要pt 单独提取对应的sdf吗?比如scan test,和mbist test这两个test mode需要分别提取sdf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大佬,一般芯片中会有多个test mode,那么后仿每个test mode都需要pt 单独提取对应的sdf吗?比如sc ...

是的,一般mbist会和function merge(除非有特殊的操作,比如时钟结构的修改等等),scan要单独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般mbist会和function merge(除非有特殊的操作,比如时钟结构的修改等等),scan要单独出
...

roger that~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