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界面只显示一个颜色层的问题

楼主(2023-03-13):
layout界面中我想只显示一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算只选择一层查看还是会有其他的层显示出来,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FILER 咋的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FILER 咋的开了?

啥意思,不好意思,没听懂

网友B:
你的lsw 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sw 截图看一下

像这种,我只显示pc层,但是会有其他的层也跟着显示

网友C:
蓝色那个好像不是层次,好像是模块/电路/DRC/LVS的提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那个好像不是层次,好像是模块/电路/DRC/LVS的提示线。

明白,但就是举个例子,大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
gf多少的工艺,怎么像是finfet的网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gf多少的工艺,怎么像是finfet的网格线

三星8n的,是fin,这里只是举个例子。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这种问题的,图片上的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但就是举个例子,大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经常遇到啊,特别是LVS  DRC的 提示线, 我也知道怎么去清除它,隐藏它,但是觉得没必要去清除它,因为不影响我去查看别的部分。在以前的时候,在自己技术菜的时候什么都寸步难行的时候我自己学会克服困难,当你习惯困难围绕在你左右的时候,什么困难都不再是困难了,那些线在那边显示着,干扰着你也不再会是个碍眼的东西了。

网友E:
下面不是有很多选项吗  什么instance 之类的
你挨个关掉试试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遇到啊,特别是LVS  DRC的 提示线, 我也知道怎么去清除它,隐藏它,但是觉得没必要去清除它,因为不 ...

哈哈哈哈,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不是有很多选项吗  什么instance 之类的
你挨个关掉试试不就好了

关掉也不行,具体是我用脚本撒dummy,dummy中想要只选中一层没啥用,结果还是全部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