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IO上有extra pin

楼主(2023-03-13):
100资产
LVS报错extra pin,报的位置没有任何PIN和LABEL,但是打散IO删除所有PIN和LABEL,过TOP CELL 仍然有这个问题。单独过IO没有问题。

网友:
报bad device 。不是说你pin 多了的意思
你得看下这个device 的定义,还有你layout 上怎么画的

网友:
你这是寄生的把?

网友:
结合layout看一下,多识别了一个寄生pnwdio_5v,先看看ISO ring各个接的对不对,如果确定对的话在电路中加上这个寄生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