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naloglib里有理想器件比较器吗?

楼主(2023-03-13):
请问analoglib里有理想器件比较器吗?就发现了一个iopamp不知道是不是,四个端口也不清楚怎么用

网友:
ahdlLib里面有

网友:
理想比较器我有时候直接用vcvs来替代的。你把电压增益设很大,然后设一下最大最小的输出电压,基本就没问题了。

比如输入压差1mV,你增益设10000,会放大到10V,但是最大电压约束到1V,那结果就是1V。简单暴力。

ahdlib里的是veriloga,没有基础的可能稍微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