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ulse怎么设置

楼主(2023-03-13):
各位大佬,cadence中第一次用ipulse这个电流源,想用它产生一个阶跃波形, 一端接输出线 另一端接什么元件呀

网友A:
电流源一般是并联在电路上的。看你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一般是并联在电路上的。看你需求。

不可以单独拿出来用来仿真吗,和vpulse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单独拿出来用来仿真吗,和vpulse一样

电流得有负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单独拿出来用来仿真吗,和vpulse一样

电流只存在回路中啊。你可以测试干电池的 电压,但是你怎么测试干电池的电流呢,是不是需要形成一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