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些IC照X-RAY时间长了会坏?

楼主(2023-03-13):
请教一下大神, 同样类型的IC,大概20nm左右的制程, 有些厂家的照X-RAY就没问题,有些厂家的IC照X-RAY时间长了会坏?   坏品的表现是电荷泄露的速度过快,超过设定标准。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与晶体管结构有关么?

网友:
漏电流主要由绝缘介质层的特性等级决定。X-ray的高光子能量照射绝缘介质膜层就会导致其绝缘特性发生漂移(与Thin film deposition以及dry etch过程中的VUV照射类似的机理)。另外不同fab厂的工艺控制水平差异(主要是每个膜层制程静电荷残留的控制是否足够低),也是会导致MOS的特性曲线发生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