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CMRR仿真

楼主(2023-03-13):
对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进行CMRR仿真,仿真结果如下图1。感觉CMRR是不是太大了,希望有了解的朋友帮我看看这样仿有没有什么问题,超级超级感谢呀!!!第二张图是仿真电路,第三张是运放电路。

网友A:
输入管加失配再仿呢

网友:
同意2楼,应该加上失配再仿真;无失配的话,全差分正负可以互相抵消,所以理论上是无限大,所以仿出来很大;

网友:
插眼,方法没问题,何乐年的书上也是这样仿真的,就是按楼上的需要失配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管加失配再仿呢

请问输入管加失配,可以像第一张图这样加嘛?另一张图是改后的仿真结果。

网友(2023-10-10):
请问楼主,你的diff-gain是怎么查看的呢?

网友B(2024-01-26):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入管加失配,可以像第一张图这样加嘛?另一张图是改后的仿真结果。
...

一般mismatch需要人为给多大?是按照当前工艺下流片的经验所得 还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mismatch需要人为给多大?是按照当前工艺下流片的经验所得 还是如何得到的?

...

同问

网友C(2024-03-14):
引用 网友B:
一般mismatch需要人为给多大?是按照当前工艺下流片的经验所得 还是如何得到的?

...

可以用蒙卡去仿CMRR,就不用人为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蒙卡去仿CMRR,就不用人为设定

蒙特卡洛怎么仿的CMRR,我仿真出来的结果每个point差异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蒙特卡洛怎么仿的CMRR,我仿真出来的结果每个point差异很大

我还是和一般蒙卡一样,设置工艺角。preocess+mismatch我跑了500个点,这是低频时的CMRR分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蒙卡去仿CMRR,就不用人为设定

就是因为没有mc模型。。。

网友:
这种仿真方式比较复杂,直接DC扫描输入共模电平,看输出差模电压的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和一般蒙卡一样,设置工艺角。preocess+mismatch我跑了500个点,这是低频时的CMRR分布

不要看dB的MC分布,这个图不是Gauss分布,需要看CMR计算出的数值的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没有mc模型。。。

我只在之前看拉扎维的比较器论文里用用过在栅极串联个电压源模拟Vth失配。如果模拟W/L失配的话,或许可以让对管比例有些偏差。pdk里用说明mos的面积引入的失配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看dB的MC分布,这个图不是Gauss分布,需要看CMR计算出的数值的分布

谢谢您的回复,我重新跑了一下mc,左图是低频下db的CMRR,右图是低频下电压单位算的CMRR分布,看起来左图更正态一些。右图有个点偏的很远。我目前是只给输入对管加了mc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看dB的MC分布,这个图不是Gauss分布,需要看CMR计算出的数值的分布

https://zhuanlan.zhihu.com/p/22299448

https://r.bio-spring.top/2020/04 ... ion-transformation/
我看了下这几个帖子,对于不是很正态的数据,使用log处理后的数据会更适合用正态分布进行分析

网友(2025-08-19):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入管加失配,可以像第一张图这样加嘛?另一张图是改后的仿真结果。
...

你第一次发的贴子中共模增益是不是取了差分?改后的仿真结果倒是对了,共模增益在不带失配的情况下要取单端,差分的增益没啥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