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参考杂散/测spur

楼主(2023-03-13):
我现在在做PLL输出信号频谱分析,步骤如下:

1、在spectre中设置变量,如图1
2、在tran中设置option的采样频率,如图2
3、得到输出结果并对其做频谱分析,设置如图3
载波频率是8G,参考频率是40M
我有设置精度的时间段是29us-30us,频谱结果如图4,但是最高的载波频率不是8G,然后频谱也不对称,CIW显示有插值,但是感觉操作真的没问题;
然后直接是pll默认精度的前面的时间段放出来的频谱是图5,这个载波频率是8G,然后频谱也对称,但是问题是这个实在是太小了,根据拉扎维书中的计算,最少也有-60dB的参考杂散。
问题1:想问下,如图5 中的这个结果可用吗?但是为什么这么大呢?
问题2:图4的操作感觉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显示插值,然后也不对呢?

29u-30u的频谱结果

29u-30u的频谱结果

25u-26u的频谱结果

25u-26u的频谱结果

网友A:
图4和图5做dft的设置一模一样吗?看起来呢好像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4和图5做dft的设置一模一样吗?看起来呢好像有差别

不一样,就是选择的时间不一样,图4 是29u-30us(精度为1us每524288个点),图5是25u-26us(精度是tran中直接的mod精度),这两个就是精度不同,但是采样时间和采样间隔是一样的

网友A:
从形状看最后那张图是对的,你可以用calculator中的量一下瞬态波形的freq
我试了你第一种设置看波形没有问题,反倒是第二个图你说的默认精度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不过8G的频率感觉不需要用524288这么大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形状看最后那张图是对的,你可以用calculator中的量一下瞬态波形的freq
我试了你第一种设置看波形没有问 ...

您好,这里的您说的最后一张图是正确的,我其实感觉不太对,因为在在CIW窗口会报插值(interpolat)的warning

还有您说的用计算器量瞬态波形的freq是指的量vco输出的曲线吗?我的就是8G
然后是默认的仿真精度就是直接选择tran中的moderate,不调整精度

网友B(2023-04-14):
做FFT 考虑的因素,还挺多的,不是简单的就这样设置的。

1. 要考虑你的频率分辨率。 我看你的截图,分析时间是1us , 这个时间我觉得太短了。1us 最大的频率分辨率才1M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分辨两个间隔1M 的点。
2. 要考虑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的关系,以及采样时间的长度,最优是让信号频率落在FFT 整数bin 点上,并且这个整数bin 点是质数。 这样不用加窗函数,FFT 的分辨率与细节也最真实,最丰富。

你的FFT ,没有加窗,频谱已经有泄露了。而且采样时间又短,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有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FFT 考虑的因素,还挺多的,不是简单的就这样设置的。

1. 要考虑你的频率分辨率。 我看你的截图,分析时 ...

关于频谱分析的问题

1、关于频率分辨率,我确实可以再取小一点,之前取1us是觉得方便分析,没有考虑到极限情况的问题
2、关于让信号频率落在FFT整数bin点的情况,我理论上知道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在cadence中应该如何设置呢?之前的做法是固定采样点数,固定仿真间隔,但是还是不行,望您有时间可以再回复指导一下
3、加窗问题,我现在觉得确实应该加,对于加窗函数这个很多说法不统一,对于频谱泄露有大佬说用hanning比较好。但是我实际测的信号确实没感觉到太大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频谱分析的问题

1、关于频率分辨率,我确实可以再取小一点,之前取1us是觉得方便分析,没有考虑到极 ...

关于让信号频率落在FFT整数bin点的情况,我理论上知道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在cadence中应该如何设置呢?之前的做法是固定采样点数,固定仿真间隔,但是还是不行,望您有时间可以再回复指导一下

[回复]: 让信号频率落在FFT 的bin 点上,首先前提是你要知道真实稳定以后的绝对频率,如果真实频率没有稳定的话,多少会有泄露。 如果fin 满足下面的关系,就可以让信号落在 bin 点上:

fin=N_fin/N_fft*fs
其中N_fin 最好是一个质数,这样和分母没有公约数。
N_fft 是你做FFT 的采样点数,
fs 是你实际的采样频率。
N_fft/fs 实际上也是你仿真的总时间,决定了你的最小频率分辨率为fs/N_fft .
----------------------------------------------------------------------------------------------------------------------
加窗问题,我现在觉得确实应该加,对于加窗函数这个很多说法不统一,对于频谱泄露有大佬说用hanning比较好。但是我实际测的信号确实没感觉到太大差别
[回复]: 窗函数,都有自己的频谱特性。你首先要正式理解窗函数的原理才能理解加哪种窗,如何加。 窗函数不同,他们近端的滚将速率和远端的抑制能力是不一样的。 用处就不一样。
比如,汉宁窗, 近端滚降比较慢,但是远端的抑制比较高。通常用在SDM分析中,可以抑制远端的高频噪声混叠到带宽以内。
比如,blackmanharris , 近端滚将特别快,但是远端的抑制比较小,比较适合奈奎斯特ADC 的频谱分析,可以得到比较高的频谱分辨率。如果是分析PLL 的相躁的话,非得加窗的话,我认为blackmanharris  在这了肯定比hanning  要好。 因为你比较关心载波附近的相躁,而不是很care 高频处混叠回来的噪声。

FFT 可以说的内容可多了, 一时半会儿不一定能够完全传达给你,真的要理解底层的话,建议你认真复习 一下信号与系统,把几个变换搞清楚,就自然理解了。 真正理解几个变换的物理意思的,做design 的可能人并不多,如果你能完全搞清楚,对你以后电路的理解相比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收藏了,我一般是先用clip截取之后再用waveform窗口里的频谱查看器来分析他的杂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让信号频率落在FFT整数bin点的情况,我理论上知道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在cadence中应该如何设置呢?之 ...

谢谢您,我得好好看看信号与系统了,诚如您所说,我确实对这些变换以及窗函数、谱分析的理解不够,即使能正确使用仿真器,但是其实没有实际的直观理解。非常感谢您。

网友(2024-01-10):
Mark,FFT相关见解

网友(2025-07-09):
请问您,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B:
关于让信号频率落在FFT整数bin点的情况,我理论上知道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在cadence中应该如何设置呢?之 ...

谢谢前辈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先記錄下來,當作收藏。

网友C: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我自己的模块后仿发现带ESD的PAD驱动能力不够,无法拖动模块内96M信号正常输出(当时考虑数字PAD可能会有整波效果,出来的波形可能是特别正的方波,影响测量jitter,因此使用了foundry提供的模拟PAD,后续后仿发现更糟糕,模拟PAD所需驱动能力过大,无法正常输出高频时钟波形),但目前已经投片,只能寄希望于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频率和fref接近)的这个信号进行大致反推了,该分频输出信号后仿结果带模拟PAD是正常的,请求各位大佬能否帮帮忙,看看我这种案例如何根据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反推小数锁相环输出信号相位噪声(如果小数杂散存在反推的方法也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我自己的模块后仿发现带ESD的PAD驱动能力不够,无法拖动模块内96M信号正常输出(当时考 ...

经过环路分频器分频的信号(就叫反馈信号Fdiv吧)能够比较正常的输出的话,是不是可以等PLL系统稳定下来后,计算Fdiv的相噪,因为VCO输出信号(Fout)进过输出分频器(比如÷M)的信号的相噪跟VCO直接输出相噪相比,会优化20logM。仅供参考,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环路分频器分频的信号(就叫反馈信号Fdiv吧)能够比较正常的输出的话,是不是可以等PLL系统稳定下来 ...

嗯嗯,相噪可以大致推一下,那小数杂散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通过fdiv反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