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pcell实现finger的问题

楼主(2023-03-13):
请问大佬,下列for语句还需要添加什么参数可以实现随f的增加改变M1的数量

pcDefinePCell(list(ddGetObj("test") "testmos" "layout")
    ((l float 0.25)
     (w float 0.26)
     (f int 1 )
    )
    let((GateShape)
        for(groups 1 f
            GateShape=rodCreateRect(
                        ?layer list("M1" "drawing")
                        ?width  w
                        ?length l
                        ?netName                "D"
                        ?termName        "D"
                        ?pin                         t
                        ?origin                list(0 0)
           );end of rodCreateRect
        );for
    );let
);pcDfinPcell

楼主:
pcDefinePCell(list(ddGetObj("liyu_test") "testmos9" "layout")
    ((l float 0.25)
     (w float 0.26)
     (nf int 1 )
    )
        let((GateShape1 GateShape2)
            for(f 1 nf
            GateShape2=rodCreateRect(
                        ?layer list("M1" "drawing")
                                ?width  w
                                ?length l
                                ?netName            "D"
                                ?termName        "D"
                                ?name get_pname(concat("D" "_" f))
                                ?pin                t
                                ?origin                list(0 0)
               );end of rodCreateRect
             rodAlign(
                                ?alignObj                 GateShape2
                                ?alignHandle         "centerLeft"
                                ?refObj                         rodGetObj(get_pname(concat("D" "_" f-1)))
                                ?refHandle                 "centerRight"
               )
        );for
    );let
);pcDfinPcell

搞定了,给大家一个参考

楼主:
给自己的参考

楼主(2023-06-20):
procedure( m5321_sdMetStretch( info )
    let((returnVal gateWidth minLength maxLength dataValue tgObjName tgObjeNameList
                finger metList metPrint curBotY curTopY botY topY curLength botInc topInc minY maxY
                (debugging nil)
                )
                gateWidth=cdfParseFloatString((info->stretchMaster)~>parameters~>fw)*1e6
                minLength = 0.7
                maxLength = gateWidth-0.3
                minY = 0.15
                maxY = gateWidth-minY
                dataValue = info->paramVal
                tgObjName = (info->rodObj)~>name
                tgObjeNameList = parseString(tgObjName "_")
                finger = evalstring(cadr(tgObjeNameList))
                metList = evalstring(sprintf(nil "'( nil %s )", dataValue))

                (if get(metList concat(finger)) then
                        curBotY = car(get(metList concat(finger)))
                        curTopY = cadr(get(metList concat(finger)))
                        (if curTopY>(gateWidth-0.15) then curTopY=gateWidth-0.15)
                else curBotY=minY curTopY=maxY
                        )
                curLength = curTopY-curBotY+info->increment
                botInc = 0.0
                topInc = 0.0

                (case info->handleName
                        ("lowerCenter" botInc = info->increment)
                        ("upperCenter" topInc = info->increment)
                        )
                (when debugging
                        m5321_StretchPrint( info )
                        fprintf(stdout "curbotY=%L\n", curBotY)
                        fprintf(stdout "curtopY=%L\n", curTopY)
                        fprintf(stdout "botInc=%L\n", botInc)
                        fprintf(stdout "topInc=%L\n", topInc)
                        fprintf(stdout "curLength=%L\n", curLength)

                        )
                (when minLength-curLength>=0.0 || curLength - maxLength >=0.0
                        botInc=0.0
                        topInc=0.0
                        )
                botY = curBotY-botInc
                topY = curTopY+topInc
                (when debugging
                        fprintf(stdout "metList=%L\n", metList)
                        fprintf(stdout "------botY=%L\n", botY)
                        fprintf(stdout "------topY=%L\n", topY)
                        )
                putprop(metList list(botY topY) concat(finger))
                metPrint=sprintf(nil "%L",metList)
                returnVal=substring(metPrint 6 strlen(metPrint)-6)
                (when debugging
                        fprintf(stdout "metList=%L\n", metList)
                        fprintf(stdout "returnVal=%L\n", returnVal)
                        )
                returnVal
        );end let
) ; ** procedure **

网友:
大佬,还有 m5321_tapStretch?

网友A:
orgin需要赋值成变量,使用rodAddToY/rodAddToX的相关命令,在循环中实现坐标按pitch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gin需要赋值成变量,使用rodAddToY/rodAddToX的相关命令,在循环中实现坐标按pitch改变。 ...

用rodAlign就行了,这个更方便

楼主(2023-10-11):
/*************************
* program : rectMain     *
* filename: cdfpcell_tr  *
* language: cadence skill*
* author  : nfmao        *
* date    : 2008-5-27    *
* web  :www.chalayout.com*
**************************/

;;control range of stretch
procedure(stretchRang(info)
let((minwidth maxwidth width)
minwidth=info->userData->min
maxwidth=info->userData->max
width=info->paramVal + info->increment
width=max(minwidth width)
width=min(maxwidth width)
));proce_width_rang

;;echo range of input value
procedure(inputRange()
let((width)
width=cdfgData->w->value
width=max(width 0.1)
width=min(width 2.0)
cdfgData->w->value=width
printf("rang of width is 0.1-2.0,current value to %2.3f\n" width)
));proce_inputRange

;;create cdf parameters
procedure(cdfCreate()
let((
(cellid ddGetObj(libname cellname))
)

if((cdfid=cdfGetBaseCellCDF(cellid)) then
  param=car(cdfid~>parameters~>name)
  when(param  cdfDeleteParam(cdfFindParamByName(cdfid param)))
);if

cdfid=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w"
?prompt "width"
?type "float"
?defValue 0.4
?callback "inputRange()"
);w

cdfSaveCDF(cdfid)
));proce_cdfcreate

;;create pcell objects
procedure(rectCreate(@key cv w l)
let((rectLayer varw pcParameters pcParamProp varw0)
rectLayer=31
;tf=techGetTechFile(cv)
;mind=techGetSpacingRule(tf "minWidth" rectLayer )

;;create rect
;;first  method
;varw=nth(0 cv~>parameters~>value)~>value

;;second method
pcParameters = cv~>parameters~>value
pcParamProp = car(exists(prop pcParameters ((prop~>name) == "w")))
varw = (pcParamProp~>value)
;;study exists
;;exists(x '(1 2 3 4) (x>1)) => (2 3 4)

varw0=varw
varw0=max(varw0 0.1)
varw0=min(varw0 2.0)
rectObj=rodCreateRect(?cvId cv ?width varw0 ?length l ?layer rectLayer)
dbReplaceProp(cv "viewSubType" "string" "maskLayoutParamCell")
dbReplaceProp(cv "instNamePrefix" "string" "rectPcell")

;;add stretch handle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
?parameter "w"
?rodObj rectObj
?handleName "centerRight"
?moveOrigin nil
?displayName "width"
?displayExpression "varw"
?stretchType "relative"
?stretchDir "x"
?updateIncrement 0.01
?userData list(nil 'min 0.1 'max 2.0)
?userFunction "stretchRang"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

));proce_rectCreate

;;study list(nil 'min 0.1)
;;please refer to assoc & tconc
;;access ->min

;;main function
procedure(rectMain()
let((
(libname "test")
(cellname "rect")
)

libid=ddGetObj(libname)
cvid=pcDefinePCell(
;object
(list ddGetObj(libname) cellname "layout"
);list

;parameters
(
(w float 0.4)
);params

;body
let((w uw)
uw=0.4
rectCreate(?cv pcCellView ?w uw ?l uw)
return(t)
);let_w
);pcDefinePCell

if(cvid then
;;save pcell
dbSave(cvid)
;loadCDF
cdfCreate()
);if_cvid

);let_lib_cellname
);procedure_rectMain

rectMain()

楼主(2024-01-10):
/*
effect:Fix the path edge which beyond the via
write by:???        update by:fire
date:2023/11/16
version:2.0
*/

procedure(FixEdgeMain()
    if(!boundp('limitValueForm) || limitValueForm==nil then
        hiCreateOptionsForm(
            'limitValueForm
            "limitValueForm"
            list(hiCreateStringField(?name 'limitValueField ?prompt "limitValue" ?value "5"))
        )
    );end if
    enterPoint(
        ?prompts list("Enter a point which on the via")
        ?form limitValueForm
        ?doneProc "FixEdge"
    )
);end procedure

procedure(FixEdge(win bool points)
    let((limitValue cv point pointbBox viaList layer1 layer2 viabBox viax viay viaxL xiaxR xiayT viayB RectangleList Rectlayer polygonList polygonlayer pathList pathlayer netList netmetal width notCutNet netEndPoint netBeginPoint netBeginx netBeginy netEndx netEndy dy1 dy2 netBeginxbk netBeginybk net2bBox via2List path2List pathSeg2List rect2List net2List yMin yMax layer21 layer22 dx1 dx2 xMin xMax polygon polygons)

        limitValue=atof(limitValueForm->limitValueField->value)
        cv=win->cellView
        point=car(points)
        when(point
            when(deGetEIP(win) point=geWindowToEditPoint(win point));end when
            pointbBox=list(xCoord(point)-0.01:yCoord(point)-0.01 xCoord(point)+0.01:yCoord(point)+0.01)
            viaList=leSearchHierarchy(cv pointbBox 0 "via" nil)

            foreach(via viaList
                layer1=dbGetViaLayer(via "layer1")
                layer2=dbGetViaLayer(via "layer2")
                viabBox=via~>bBox
                viax=car(via~>origin)
                viay=cadr(via~>origin)
                viaxL=caar(via~>bBox)
                viaxR=caadr(via~>bBox)
                viayT=cadadr(via~>bBox)
                viayB=cadar(via~>bBox)

                RectangleList=leSearchHierarchy(cv viabBox 0 "rectangle" nil)
                foreach(Rect RectangleList
                    Rectlayer=Rect~>layerName
                    if(Rectlayer==layer1 || Rectlayer==layer2 then
                        ;leConvertPolygonToPath(Rect)
                        leConvertShapeToPathSeg(Rect)
                    );end if
                );end foreach

                polygonList=leSearchHierarchy(cv viabBox 0 "polygon" nil)
                foreach(polygon polygonList
                    polygonlayer=polygon~>layerName
                    if(polygonlayer==layer1 || polygonlayer==layer2 then
                        ;leConvertPolygonToPath(polygon)
                        leConvertShapeToPathSeg(polygon)
                    );end if
                );end foreach

                pathList=leSearchHierarchy(cv viabBox 0 "path" nil)
                foreach(path pathList
                    pathlayer=path~>layerName
                    if(pathlayer==layer1 || pathlayer==layer2 then
                        leConvertShapeToPathSeg(path)
                    );end if
                );end foreach

                netList=leSearchHierarchy(cv viabBox 0 "pathSeg" nil)
                foreach(net netList
                    netmetal=net~>layerName
                    if(netmetal==layer1 || netmetal==layer2 then
                        net~>endStyle="truncate"
                        net~>beginStyle="truncate"
                        width=net~>width
                        notCutNet=0
                        netEndPoint=net~>endPt
                        netBeginPoint=net~>beginPt
                        netBeginx=car(netBeginPoint)
                        netBeginy=cadr(netBeginPoint)
                        netEndx=car(netEndPoint)
                        netEndy=cadr(netEndPoint)
                        if(netBeginy!=netEndy then                    ;Vetical
                            dy1=abs(netBeginy-viay)
                            dy2=abs(netEndy-viay)
                            if(dy1<limitValue || dy2<limitValue then
                                if(dy2>dy1 then                            ;let the netEndx/netEndy close to via
                                        netBeginxbk=netBeginx
                                        netBeginybk=netBeginy
                                        netBeginx=netEndx
                                        netBeginy=netEndy
                                        netEndx=netBeginxbk
                                        netEndy=netBeginybk
                                    );end if
                                    net2bBox=list((netEndx-width/2):netEndy (netEndx+width/2):viay)
                                    via2List=remove(via 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via" nil))
                                    path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path" nil)
                                    pathSeg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pathSeg" nil)
                                    rect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rectangle" nil)
                                    net2List=append(append(path2List pathSeg2List) rect2List)
                                    net2List=remove(net net2List)
                        net2List=setof(x net2List x~>layerName==layer1 || x~>layerName==layer2)
                                yMin=bottomEdge(car(net2List~>bBox))
                                yMax=topEdge(car(net2List~>bBox))
                                    foreach(net2 net2List
                                        if(net2~>layerName==netmetal then
                                        notCutNet++
                                        );end if
                                    );end foreach
                                    foreach(via2 via2List
                                        layer21=dbGetViaLayer(via2 "layer1")
                                        layer22=dbGetViaLayer(via2 "layer2")
                                        if(layer21==netmetal || layer22==netmetal then
                                        notCutNet++
                                        );end if
                                    );end foreach

                                    if(notCutNet==0 then
                                        if(dy2>dy1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begin point
                                        if(netBeginy>netEndy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down
                                            if(viayB>yMin then
                                                net~>beginPt=(netBeginx:yMin)
                                            else
                                                net~>beginPt=(netBeginx:viayB)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up
                                            if(viayT>yMax then
                                                net~>beginPt=(netBeginx:viayT)
                                            else
                                                net~>beginPt=(netBeginx:yMax)
                                            );end if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end point
                                                if(netBeginy>netEndy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down
                                            if(viayB>yMin then
                                                net~>endPt=(netEndx:yMin)
                                            else
                                                net~>endPt=(netEndx:viayB)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up
                                            if(viayT>yMax then
                                                net~>endPt=(netEndx:viayT)
                                            else
                                                net~>endPt=(netEndx:yMax)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e
                                        notCutNet=0
                                    );end if
                            );end if
                        else                                        ;Horizontal
                            dx1=abs(netBeginx-viax)
                            dx2=abs(netEndx-viax)
                            if(dx1<limitValue || dx2<limitValue then
                                if(dx2>dx1 then                            ;let the netEndx/netEndy close to via
                                        netBeginxbk=netBeginx
                                        netBeginybk=netBeginy
                                        netBeginx=netEndx
                                        netBeginy=netEndy
                                        netEndx=netBeginxbk
                                        netEndy=netBeginybk
                                    );end if
                                    net2bBox=list(netEndxnetEndy-width/2) viaxnetEndy+width/2))
                                    via2List=remove(via 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via" nil))
                                    path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path" nil)
                                    pathSeg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pathSeg" nil)
                                    rect2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2bBox 0 "retangle" nil)
                                    net2List=append(append(path2List pathSeg2List) rect2List)
                                    net2List=remove(net net2List)
                        net2List=setof(x net2List x~>layerName==layer1 || x~>layerName==layer2)
                                xMin=leftEdge(car(net2List~>bBox))
                                xMax=rightEdge(car(net2List~>bBox))
                                    foreach(net2 net2List
                                        if(net2~>layerName==netmetal then
                                        notCutNet++
                                        );end if
                                    );end foreach
                                    foreach(via2 via2List
                                        layer21=dbGetViaLayer(via2 "layer1")
                                        layer22=dbGetViaLayer(via2 "layer2")
                                        if(layer21==netmetal || layer22==netmetal then
                                        notCutNet++
                                        );end if
                                    );end foreach

                                    if(notCutNet==0 then
                                        if(dx2>dx1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begin point
                                        if(netBeginx>netEndx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left
                                            if(viaxL>xMin then
                                                net~>beginPt=(xMin:netEndy)
                                            else
                                                net~>beginPt=(viaxL:netEndy)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right
                                            if(viaxR>xMax then
                                                net~>beginPt=(viaxR:netEndy)
                                            else
                                                net~>beginPt=(xMax:netEndy)
                                            );end if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end point
                                        if(netBeginx>netEndx then            ;via close to the net's left
                                            if(viaxL>xMin then
                                                net~>endPt=(xMin:netEndy)
                                            else
                                                net~>endPt=(viaxL:netEndy)
                                            );end if
                                        else                                    ;via close to the net's right
                                            if(viaxR>xMax then
                                                net~>endPt=(viaxR:netEndy)
                                            else
                                                net~>endPt=(xMax:netEndy)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e
                                        notCutNet=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convert the pathSeg to path****************
                    if(net~>route~>numObjects>1 then
                        foreach(wire net~>route~>objects
                            polygon=dbConvertPathSegToPolygon(wire)
                            polygons=append1(polygons polygon)

楼主:
                        );end foreach
                        leConvertPolygonToPath(car(leMergeShapes(polygons)))
                    else
                        leConvertPolygonToPath(dbConvertPathSegToPolygon(net))
                    );end if

                );end foreach
            );end foreach
        );end when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4" "FixEdgeMain()")

楼主(2024-03-23):
procedure( ConnectNetByName()
let( (Obj1s Obj2s  Obj1  Obj2  Ob1Name OS1 OS2 Point1 Point2 Point3 Point4 PX1 PX2 PX3 PX4
PY1 PY2 PY3 PY4 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NearPt  TechFile CGroupId MyViaOptions Window NewVia Ob2W Ob1W 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Num1 Num2 BigNum SmallNum NEWVIAS)
geSelectBy2PointsLine()
Obj1s=geGetSelSet()
geSelectBy2PointsLine()
Obj2s=geGetSelSet()
foreach(OBJ1x Obj1s
cond(
(OBJ1x~>objType!="pathSeg"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OBJ1x)));
(OBJ1x~>objType=="pathSeg"
if((xCoord(OBJ1x~>beginPt)==xCoord(OBJ1x~>endPt)&&yCoord(OBJ1x~>beginPt)>yCoord(OBJ1x~>endPt)) || (yCoord(OBJ1x~>beginPt)==yCoord(OBJ1x~>endPt) && xCoord(OBJ1x~>beginPt)>xCoord(OBJ1x~>endPt))
then println("Flip") Obj1 = FlipPathSeg(OBJ1x)
else Obj1 = OBJ1x
   );if
);
);cond
Ob1Name  = Obj1~>net~>name
Ob1W = Obj1~>width/2
;printf("Mark0:%L \n" Ob1Name)
foreach(OBJ2x Obj2s
if(OBJ2x~>net~>name==Ob1Name
then
;printf("Mark1:%L \n" OBJ2x~>net~>name)

cond(
(OBJ2x~>objType!="pathSeg"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OBJ2x)));
(OBJ2x~>objType=="pathSeg"
if((xCoord(OBJ2x~>beginPt)==xCoord(OBJ2x~>endPt)&&yCoord(OBJ2x~>beginPt)>yCoord(OBJ2x~>endPt)) || (yCoord(OBJ2x~>beginPt)==yCoord(OBJ2x~>endPt) && xCoord(OBJ2x~>beginPt)>xCoord(OBJ2x~>endPt))
then Obj2 = FlipPathSeg(OBJ2x)
else Obj2 = OBJ2x
   );if
);
);cond

Ob2W = Obj2~>width/2
Point1 = Obj1~>beginPt Point2 = Obj1~>endPt
Point3 = Obj2~>beginPt Point4 = Obj2~>endPt
PX1 = xCoord(Point1)  PY1 = yCoord(Point1)
PX2 = xCoord(Point2)  PY2 = yCoord(Point2)
PX3 = xCoord(Point3)  PY3 = yCoord(Point3)
PX4 = xCoord(Point4)  PY4 = yCoord(Point4)
Space1 = expt((PX1-PX3) 2) + expt((PY1 - PY3) 2)
Space2 = expt((PX1-PX4) 2) + expt((PY1 - PY4) 2)
Space3 = expt((PX2-PX3) 2) + expt((PY2 - PY3) 2)
Space4 = expt((PX2-PX4) 2) + expt((PY2 - PY4) 2)
if((PX1==PX2)&& (PY3==PY4)
then NearPt = list(PX1 PY3)
     LeftDown = list(PX1-Ob1W PY3-Ob2W) LeftUp = list(PX1-Ob1W PY3+Ob2W)
     RightDown= list(PX1+Ob1W PY3-Ob2W) RightUp= list(PX1+Ob1W PY3+Ob2W)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1
then dbSetPathSegPoints(Obj1  list(PX1 PY3-Ob2W) Point2)
     dbSetPathSegPoints(Obj2  list(PX1-Ob1W PY3) Point4)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2
then dbSetPathSegPoints(Obj1 list(PX1 PY3-Ob2W) Point2)
     dbSetPathSegPoints(Obj2 Point3 list(PX1+Ob1W PY3))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
then dbSetPathSegPoints(Obj1  Point1 list(PX1 PY3+Ob2W))
     dbSetPathSegPoints(Obj2  list(PX1-Ob1W PY3) Point4)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4
then dbSetPathSegPoints(Obj1  Point1 list(PX1 PY3+Ob2W))
     dbSetPathSegPoints(Obj2  Point3 list(PX1+Ob1W PY3))
);if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Window = deGetCellView()
NEWVIAS=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if

if((PY1==PY2) && (PX3==PX4)
then NearPt = list(PX3 PY1)
     LeftDown = list(PX3-Ob2W PY1-Ob1W) LeftUp = list(PX3-Ob2W PY1+Ob1W)
     RightDown= list(PX3+Ob2W PY1-Ob1W) RightUp= list(PX3+Ob2W PY1+Ob1W)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1
then dbSetPathSegPoints(Obj1  list(PX3-Ob2W PY1) Point2)
     dbSetPathSegPoints(Obj2  list(PX3 PY1-Ob1W) Point4)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2
then ;dbSetPathSegStyle(Obj1 car(OS1) "truncate" caddr(OS1) cdddr(OS1))
     dbSetPathSegPoints(Obj1 list(PX3-Ob2W PY1) Point2)
     dbSetPathSegPoints(Obj2 Point3 list(PX3 PY1+Ob1W))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
then ;dbSetPathSegStyle(Obj1 car(OS1) cadr(OS1) "truncate"  cdddr(OS1))
     dbSetPathSegPoints(Obj1  Point1 list(PX3+Ob2W PY1))
     dbSetPathSegPoints(Obj2  list(PX3 PY1-Ob1W) Point4)
);if
if(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4
then ;dbSetPathSegStyle(Obj1 car(OS1) cadr(OS1) "truncate"  cdddr(OS1))
     dbSetPathSegPoints(Obj1  Point1 list(PX3+Ob2W PY1))
     dbSetPathSegPoints(Obj2  Point3 list(PX3 PY1+Ob1W))
);if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2
Window = deGetCellView()
NEWVIAS=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if

/*************Delete extra Vias***********/
  BigNum = max(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SmallNum = min(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for(j 0 j=length(NEWVIAS)
;println(nth(j NEWVIAS)~>viaHeader~>master~>shapes~>layerName)
if(setof(x nth(j NEWVIAS)~>viaHeader~>master~>shapes~>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x)<SmallNum-1||MetalLayerNumber(x)>BigNum+1);setof
then dbDeleteObject(nth(j NEWVIAS)) println("Delete extra Vias")

);if
);for
/****************************************/
);if obj2Name==obj1Name
);foreach2
);foreach1
);let
);procedure

  123.

楼主:
procedure( ContInOrder()
prog( ( OBJ1 OBJ2 obj1 obj2 Vline Hline HW VW HBP VBP xHBP yHBP xHEP yHEP xVBP yVBP xVEP yVEP
      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TechFile CGroupId
      MyViaOptions Window Num1 Num2 BigNum SmallNum NEWVIAS)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2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Setlist = mapcar('list OBJ1 OBJ2)
F1=car(OBJ1) L1=cadr(OBJ1)
F2=car(OBJ2) L2=cadr(OBJ2)
foreach(Set Setlist
if(caa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
     dbDeleteObject(caar(Set))
else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
);
if(caad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
     dbDeleteObject(caadr(Set))
else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
);if   ***IC617 SKILL BUG.Delete extra pathSeg ***
if(xCoord(obj1~>beginPt)==xCoord(obj1~>endPt) && yCoord(obj2~>beginPt)==yCoord(obj2~>endPt)
then  Vline = obj1 Hline = obj2);if
if(xCoord(obj2~>beginPt)==xCoord(obj2~>endPt) && yCoord(obj1~>beginPt)==yCoord(obj1~>endPt)
then  Vline = obj2 Hline = obj1);if

HW  = Hline~>width/2  VW  = Vline~>width/2
HBP = Hline~>beginPt  HEP = Hline~>endPt
VBP = Vline~>beginPt  VEP = Vline~>endPt

xHBP=xCoord(HBP) yHBP=yCoord(HBP)
xHEP=xCoord(HEP) yHEP=yCoord(HEP)
xVBP=xCoord(VBP) yVBP=yCoord(VBP)
xVEP=xCoord(VEP) yVEP=yCoord(VEP)
Space1 = expt((xHBP-xVBP) 2) + expt((yHBP - yVBP) 2)
Space2 = expt((xHBP-xVEP) 2) + expt((yHBP - yVEP) 2)
Space3 = expt((xHEP-xVBP) 2) + expt((yHEP - yVBP) 2)
Space4 = expt((xHEP-xVEP) 2) + expt((yHEP - yVEP) 2)

cond(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1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println("1")  shape  L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2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 println("2")  shape  F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println("3")  shape _|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4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 println("4")  shape  7
);
);cond
;CorePoint = list(xVBP yHBP)
LeftDown =list(xVBP-VW yHBP-HW)  LeftUp =list(xVBP-VW yHBP+HW)
RightDown=list(xVBP+VW yHBP-HW)  RightUp=list(xVBP+VW yHBP+HW)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2
Window = deGetCellView()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Delete extra Vias***********/
  BigNum = max(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SmallNum = min(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for(j 0 j=length(NEWVIAS)
if(setof(x nth(j NEWVIAS)~>viaHeader~>master~>shapes~>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x)<SmallNum-1||MetalLayerNumber(x)>BigNum+1);setof
then dbDeleteObject(nth(j NEWVIAS))
);if
);for
/***********Delete extra Vias************/
);foreach
);let
);procedure

/**********Number***********/
procedure(MetalLayerNumber( MetalLayerName )
let((MetalList MetalNum)
MetalList=list("Active" "Poly" "Contact" "MET1" "Via1" "MET2" "Via2" "MET3" "Via3" "MET4" "Via4" "UME" "TopVia" "TTOPME" )
for(i 1 length(MetalList)
if(nth(i-1 MetalList)== MetalLayerName
then
MetalNum=i);if
);for
MetalNum
);let
);proc

  92.

楼主(2024-04-26):
;auto add M1_P2 vias on gates, you can define columns, and the vias will get the longest length
(procedure addgatevias(colnumber gate_width_direction)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Id)
    cw=hiGetCurrentWindow()
    cg=leGetEditFigGroup(cw)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p2")
    shapes=geGetSelSet()
    instances=setof(x shapes x~>objType=="inst")
    (foreach inst instances
        p2bbox = getinstlayermaxbbox(inst "P2")
        p2xmin = car(p2bbox)
        p2xmax = nth(1 p2bbox)
        p2ymin = nth(2 p2bbox)
        p2ymax = nth(3 p2bbox)
        p2height = nth(5 p2bbox)
        p2width = nth(4 p2bbox)
        ;vias row number
        ; 0.181 * (row-2)+0.322<p2height-0.2,row
        (if gate_width_direction == "Y" then
            rownum = floor((p2height-0.2-0.322)/0.181+2)
            (if rownum>1 then
                p2top = (p2height - (0.181 * (rownum-2)+0.322)-0.1)/2
                p2top = atof(sprintf(nil "%.2f" p2top))
                ;finger
                fingurenumber = length(car(getinstbbox(inst "P2")))/2
                gatewidth = (p2width+0.281)/fingurenumber-0.281
                via_y = p2ymin + p2height/2
                (for i 1 fingurenumber
                    via_x = p2xmin + gatewidth/2 + (gatewidth+0.281)*(i-1)
                    viaParams = list(list("cutRows" rownum) list("cutColumns" colnumber) list("layer1Enc" list(0.03 p2top)))
                    newVia = dbCreateVia(cvId viaDefId list(via_x via_y) "R0" viaParams)
                    if(cg then
                        dbAddFigToFigGroup(cg newVia)
                    )
                )
            )
        else
            rownum = floor((p2width-0.2-0.322)/0.181+2)
            (if rownum>1 then
                p2top = (p2width - (0.181 * (rownum-2)+0.322)-0.1)/2
                p2top = atof(sprintf(nil "%.2f" p2top))
                ;finger
                fingurenumber = length(car(getinstbbox(inst "P2")))/2
                gatewidth = (p2height+0.281)/fingurenumber-0.281
                via_x = p2xmin + p2width/2
                (for i 1 fingurenumber
                    via_y = p2ymin + gatewidth/2 + (gatewidth+0.281)*(i-1)
                    viaParams = list(list("cutRows" rownum) list("cutColumns" colnumber) list("layer1Enc" list(0.03 p2top)))
                    newVia = dbCreateVia(cvId viaDefId list(via_x via_y) "R90" viaParams)
                    if(cg then
                        dbAddFigToFigGroup(cg newVia)
                    )
                )
            )
        )
    )
)

;instance/pcellpatterncell
(procedure getinstbbox(instance layername)
    let((shapes bboxlist x_list y_list getinstbbox)
        shapes=instance~>master~>shapes
        bboxlist=list()
        x_list=list()
        y_list=list()
        foreach(ss shapes
            if(ss~>layerName==layername then
                x_list=append1(x_list car(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x_list=append1(x_list car(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y_list=append1(y_list nth(1 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y_list=append1(y_list nth(1 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bboxlist=append1(bboxlist list(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
        )
        x_list=sort(x_list 'lessp)
        y_list=sort(y_list 'lessp)
        getinstbbox=list(bboxlist x_list y_list)
        getinstbbox
    )
)

;instancelayer
(procedure getinstlayermaxbbox(instance layername)
let((W H XMax Xmin YMax YMin bboxlist WHList)
WHList=list()
bboxlist=getinstbbox(instance layername)
XMax=nth(length(nth(1 bboxlist))-1 nth(1 bboxlist))
XMin=car(nth(1 bboxlist))
YMax=nth(length(nth(2 bboxlist))-1 nth(2 bboxlist))
YMin=car(nth(2 bboxlist))
W=XMax-XMin
H=YMax-YMin
WHList=list(XMin XMax YMin YMax W H)
WHList
)
)

procedure( CreateAddGateViasForm( )
;     let( ( rowIntField colIntField alignRadioField xrefStringField yrefStringField xspaceStringField yspaceStringField)
      let(()
;; creating the fields
     colIntField =
         hiCreateIntField(
             ?name       'colIntField
             ?prompt     "Via Column number:"
             ?value   1
             )

     alignRadioField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alignRadioField
             ?choices    '( "X" "Y" )
             ?prompt     "Gate Width Direction:"
             ?value      "Y"
             )
;; creating the form
     hiCreateAppForm(
         ?name       '__AddGateViasForm__
         ?formTitle  "AddGateVias"
         ;?initialSize list( 300 260 )
         ?fields     list(
                     list(
                         colIntField
                         15:5 350:25 200
                         )
                     list(
                         alignRadioField
                         15:35 250:25 200
                         )
                     )
         ?callback "addgatevias(colIntField~>value alignRadioField~>value)\nalignRadioField~>defvalue=alignRadioField~>value
         "
        )
) ;; close let
) ;; close procedure

procedure( BFaddgateviasForm( )
     unless( boundp( '__AddGateViasForm__ ) && hiIsFormDisplayed( __AddGateViasForm__ )
            CreateAddGateViasForm( )
             )
     ;alignRadioField~>defvalue="Y"
     hiDisplayForm( __AddGateViasForm__ )
) ;; close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Super<Key>N" "BFaddgateviasForm()")

楼主:
;instance/pcellpatterncell
(procedure getinstbbox(instance layername)
let((shapes bboxlist x_list y_list getinstbbox)
shapes=instance~>master~>shapes
bboxlist=list()
x_list=list()
y_list=list()
foreach(ss shapes
if(ss~>layerName==layername then
x_list=append1(x_list car(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x_list=append1(x_list car(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y_list=append1(y_list nth(1 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y_list=append1(y_list nth(1 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bboxlist=append1(bboxlist list(dbTransformPoint(nth(0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dbTransformPoint(nth(1 ss~>bBox) dbGetInstTransform(instance))))
)
)
x_list=sort(x_list 'lessp)
y_list=sort(y_list 'lessp)
getinstbbox=list(bboxlist x_list y_list)
getinstbbox
)
)

;instancelayer
(procedure getinstlayermaxbbox(instance layername)
let((W H XMax Xmin YMax YMin bboxlist WHList)
WHList=list()
bboxlist=getinstbbox(instance layername)
XMax=nth(length(nth(1 bboxlist))-1 nth(1 bboxlist))
XMin=car(nth(1 bboxlist))
YMax=nth(length(nth(2 bboxlist))-1 nth(2 bboxlist))
YMin=car(nth(2 bboxlist))
W=XMax-XMin
H=YMax-YMin
WHList=list(XMin XMax YMin YMax W H)
WHList
)
)

;layer spaceinstancesarray
;x
(procedure autoarrayinstance(aligndirection rownumber colnumber xlayer ylayer xspace yspace)
    let((shapes instances i sorted_instances_y sorted_inst_y sorted_instances_x xstart arr rowarr upinstBottom sorted_rowarr targetinstLeft sorted_inst sorted_inst_x targetinstTop lastinstRight)
        if(aligndirection=="X" then
            shapes=geGetSelSet()
            println(length(shapes))
            instances=setof(x shapes x~>objType=="inst")
            sorted_instances_y=sort(instances lambda((a b) nth(1,a~>xy) >= nth(1,b~>xy)))
            sorted_inst_y=nth(1,nth(0 sorted_instances_y)~>xy)
            instances=setof(x shapes x~>objType=="inst")
            sorted_instances_x=sort(instances lambda((a b) nth(0,a~>xy) <= nth(0,b~>xy)))
            xstart=nth(0,nth(0 sorted_instances_x)~>xy)
            arr=list()
            ;i-1n-1
            i=0
            rowarr=list()
            upinstBottom=nth(3 getinstlayermaxbbox(car(sorted_instances_y) ylayer))+yspace
            foreach(obj sorted_instances_y
                if(i<colnumber then
                    rowarr=append1(rowarr obj)
                    i=i+1
                )
                if(i==colnumber || obj==nth(i sorted_instances_y) then
                    ;nlistlistylist
                    sorted_rowarr=sort(rowarr lambda((a b) nth(0,a~>xy) <= nth(0,b~>xy)))
                    ;nxy
                    foreach(sorted_inst sorted_rowarr
                        targetinstLeft=nth(0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xlayer))
                        ;x +shift
                        if(sorted_inst==car(sorted_rowarr) then
                            sorted_inst_x=xstart
                        else
                            sorted_inst_x=nth(0 sorted_inst~>xy)-(targetinstLeft-xspace-lastinstRight)
                        )
                        targetinstTop=nth(3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ylayer))
                        sorted_inst_y=nth(1 sorted_inst~>xy)+(upinstBottom-targetinstTop-yspace)
                        sorted_inst~>xy=list(sorted_inst_x sorted_inst_y)
                        println(sorted_inst~>xy)
                        println(sorted_inst~>xy)
                        lastinstRight=nth(1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xlayer))

                    )
                    upinstBottom=nth(2 getinstlayermaxbbox(car(sorted_rowarr) ylayer))
                    rowarr=list()
                    i=0
                )
            )
        )
        if(aligndirection=="Y" then
            shapes=geGetSelSet()
            instances=setof(x shapes x~>objType=="inst")
            sorted_instances_x=sort(instances lambda((a b) nth(0,a~>xy) <= nth(0,b~>xy)))
            sorted_inst_x=nth(0,nth(0 sorted_instances_x)~>xy)
            instances=setof(x shapes x~>objType=="inst")
            sorted_instances_y=sort(instances lambda((a b) nth(1,a~>xy) >= nth(1,b~>xy)))
            ystart=nth(1,nth(0 sorted_instances_y)~>xy)
            arr=list()
            ;i-1n-1
            i=0
            colarr=list()
            leftinstRight=nth(0 getinstlayermaxbbox(car(sorted_instances_x) xlayer))-xspace
            foreach(obj sorted_instances_x
                if(i<rownumber then
                    colarr=append1(colarr obj)
                    i=i+1
                )
                if(i==rownumber || obj==nth(i sorted_instances_x) then
                    ;nlistlistylist
                    sorted_colarr=sort(colarr lambda((a b) nth(1,a~>xy) >= nth(1,b~>xy)))
                    ;nxy
                    foreach(sorted_inst sorted_colarr
                        targetinstTop=nth(3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ylayer))
                        ;y +shift
                        if(sorted_inst==car(sorted_colarr) then
                            sorted_inst_y=ystart
                        else
                            sorted_inst_y=nth(1 sorted_inst~>xy)-(targetinstTop+yspace-upinstBottom)
                        )
                        targetinstLeft=nth(0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xlayer))
                        sorted_inst_x=nth(0 sorted_inst~>xy)+(leftinstRight-targetinstLeft+xspace)
                        sorted_inst~>xy=list(sorted_inst_x sorted_inst_y)
                        println(sorted_inst~>xy)
                        upinstBottom=nth(2 getinstlayermaxbbox(sorted_inst ylayer))

                    )
                    leftinstRight=nth(1 getinstlayermaxbbox(car(sorted_colarr) xlayer))
                    colarr=list()
                    i=0
                )
            )
        )
    )
)

procedure( CreateAutoArrayForm( )
;     let( ( rowIntField colIntField alignRadioField xrefStringField yrefStringField xspaceStringField yspaceStringField)
      let(()
;; creating the fields
     rowIntField =
         hiCreateIntField(
             ?name       'rowIntField
             ?prompt     "Row number:"
             )
     colIntField =
         hiCreateIntField(
             ?name       'colIntField
             ?prompt     "Column number:"
             )

     alignRadioField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alignRadioField
             ?choices    '( "X" "Y" )
             ?prompt     "first align direction:"
             ?value      "X"
             )
     alignRadioField2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alignRadioField2
             ?choices    '( "X" "Y" )
             ?prompt     "first align direction:"
             ?value      "X"
             ?callback
                list(
                    lambda((field scope selection)
                        let((editable)
                            editable=if(selection=="On" t nil)
                            hiGetCurrentForm()->eddyStringField1->editable=editable
                            hiGetCurrentForm()->eddyStringField2->editable=editable
                        )
                    )
                )
         )
     xrefString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xrefStringField
             ?prompt     "X Reference layer:"
             )
     yrefString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yrefStringField
             ?prompt     "Y Reference layer:"
             )
     xspaceFloat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xspaceFloatField
             ?prompt     "X space:"
             )
     yspaceFloat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yspaceFloatField
             ?prompt     "Y space:"
             )
;; creating the form
     hiCreateAppForm(
         ?name       '__autoArrayForm__
         ?formTitle  "Auto Array"
         ;?initialSize list( 300 260 )
         ?fields     list(
                     list(
                         alignRadioField
                         15:5 350:25 200
                         )
                     list(
                         rowIntField
                         15:35 250:25 200
                         )
                     list(
                         colIntField
                         300:35 250:25 200
                         )
                     list(
                         xrefStringField
                         15:80 250:25 200
                         )
                     list(
                         yrefStringField
                         300:80 250:25 200
                         )
                     list(
                         xspaceFloatField
                         15:120 250:25 200
                         )
                     list(
                         yspaceFloatField
                         300:120 250:25 200
                         )
                     )
         ?callback "autoarrayinstance(alignRadioField~>value rowIntField~>value colIntField~>value xrefStringField~>value yrefStringField~>value xspaceFloatField~>value yspaceFloatField~>value)
         "
        )
) ;; close let
) ;; close procedure

procedure( BFautoArrayForm( )
     unless( boundp( '__autoArrayForm__ ) && hiIsFormDisplayed( __autoArrayForm__ )
             CreateAutoArrayForm( )
             )
     hiDisplayForm( __autoArrayForm__ )
) ;; close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Super<Key>A" "BFautoArrayForm()")

网友(2024-12-24):
大佬 有没有mos管 pcell的skill代码 求分享一份!

楼主(2025-03-24):
procedure(test_shieldingForm()
let(()
        width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width
                ?prompt "Width"
                ?value 0.15
                ?defValue 0.15
                );hiCreateFloatField
        shield_w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shield_w
                ?prompt "Shield_W"
                ?value 0.15
                ?defValue 0.15
                );hiCreateFloatField
        space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space
                ?prompt "Space"
                ?value 0.15
                ?defValue 0.15
                );hiCreateFloatField
        number = hiCreateIntField(
                ?name 'number
                ?prompt "Number"
                ?value 1
                ?defValue 1
                );hiCreateIntField
        hiCreateAppForm(
                ?name 'myCreatForm
                ?formTitle "Shielding Bus"
                ?fields list(
                                list(width 15:10 250:35 200)
                                     list(shield_w 15:50 250:35 200)
                                list(space 15:90 250:35 200)
                                     list(number 15:130 250:35 200)
                         );list
                ?callback "test_enterPath()"
                ?help "myCreatForm"
                )
        hiDisplayForm('myCreatForm)
);let
);pro

procedure(test_enterPath()
    let(()
        enterPath(
            ?pathStyle "Truncate"
            ?doneProc "test_DonePath")
    t
    );let
);pro

procedure(test_DonePath(w done pts)
    let((offsetPaths n cv lpp width shield_w space number)
        width = myCreatForm~>width~>value
        shield_w = myCreatForm~>shield_w~>value
        space = myCreatForm~>space~>value
        n = myCreatForm~>number~>value
        cv  = geGetEditCellView()
        lpp = leGetEntryLayer()
        for(i 1 n-1
                offsetPaths=
                cons(
                        list(
                        ?layer lpp
                        ?width width
                        ?sep (2*space*i + width*i + shield_w*i)
                        );list
                        offsetPaths
                );cons
        );for
        for(j 1 n+1
                offsetPaths=
                cons(
                        list(
                        ?layer lpp
                        ?width shield_w
                        ?sep (2*space*j + width*j + shield_w*j) - (width + width/2 + space*3 + shield_w + shield_w/2)
                        );list
                        offsetPaths
                );cons
        );for
        rodCreatePath(
            ?cvId  cv
            ?layer lpp
            ?width width
            ?pts pts
            ?offsetSubPath offsetPaths
        )
);end let
);end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Super<Key>B" "test_shieldingForm()")

楼主(2025-06-07):
import pyecharts.options as opts
from pyecharts.charts import Line
import pandas as pd

# 读取数据
data_files = ['output2.txt', 'output3.txt', 'output4.txt', 'output5.txt', 'output6.txt']
c = Line()
c.add_xaxis(xaxis_data=["M1", "M2", "M3", "M4", "M5"])

for file in data_files:
    m_counts = {f'M{i}': 0 for i in range(1, 6)}
    try:
        with open(file, 'r', encoding='utf-8') as f:
            content = f.read()
            for m in m_counts:
                m_counts[m] += content.count(m)
        c.add_yaxis(
            series_name=file,
            y_axis=list(m_counts.values()),
            label_opts=opts.LabelOpts(is_show=True)
        )
    except FileNotFoundError:
        print(f"文件 {file} 未找到,请检查文件路径。")

c.set_global_opts(
    title_opts=opts.TitleOpts(title="M1 - M5 的统计数量折线图"),
    xaxis_opts=opts.AxisOpts(name="M 编号"),
    yaxis_opts=opts.AxisOpts(name="数量"),
    toolbox_opts=opts.ToolboxOpts(is_show=True)
).render("m_counts_separate_l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