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使用黑盒设置

楼主(2023-03-13):
想问一下run dc写约束时候怎么把部分design设置成black box?是用dont_touch吗?

网友:
dont_touch是告知DC在综合过程中不对相应的电路做优化;部分design做成black box可以将该部分单独放到一个模块中,先对该模块做综合,生成.ddc网表,这样便做成了一个harden,就是黑盒,然后把该.ddc放入link lib,这时候,filelist中不需要再列这个模块,综合整个design时,遇到该模块,会直接调用它的网表而不去对其再次综合,这样就相当于一个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