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 delta sigma 调制器中电流舵DAC应该怎么部署?

楼主(2023-03-13):
CTDS调制器里至少有一条反馈DAC通路,这个DAC是怎么把信号反馈回去的?

假设负反馈回路有一个系数 -K
应该怎么接在积分器前面?我想了两种接法,图上左边那个系数R已经被积分器积分系数敲定了,那推出了电流太小速度太慢怎么办呢?
右边那个可以让R尽量小,这样电流大了而且不受后面电阻影响,然后就是信号相加的接法
我不太懂怎么在电路层面实现DAC反馈回路,希望高手解答疑惑,能推荐一些详细推导的书和论文就更好了

网友A:
应该用第一种,左边。

左边那个R为什么是固定的?这个是可以scale的。这个R决定积分器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第一种,左边。

左边那个R为什么是固定的?这个是可以scale的。这个R决定积分器的噪声 ...

感谢回复,是的,我提到R是固定的是因为积分器的积分系数已经确定了,要求符合行为级建模的系数。

那么RC就是被确定的,然后从满量程输出情况下电压要跑满可以知道 IR 也是被确定的,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I 和 C 有直接确定的关系,那如果在时钟频率很快的情况下,I不够大没办法快速充放电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