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的fpga如何在一般开发板做RTL kernel加速

楼主(2023-03-13):
楼主是在校学生,看到许多论文都用RTL kernel的方式进行加速,我看了部分ug1393,然后看了Xilinx的GitHub上的RTL kernel workflow的实验,发现直接用了Alveo U200的xilinx_u200_gen3x16_xdma_2_202110_1 xsa文件,然后

网友:
这种RTL内核做加速用的不是单纯的FPGA,这时候用的Xilinx芯片实际上是一个SOC,你可以理解为这个SOC里包含了CPU和可编程逻辑,CPU可以跑软件算法,可编程逻辑跑RTL,由于逻辑的速度远远高于软件运行速度,因此可以做加速;

网友:
这种可能是为了卸载CPU的工作,放到RTL上实现。一般是和SOC类的FPGA实现的。

比如图像类的项目,将采集的图像发到CPU,如果图像太大,如果CPU去做图像的缩小 或者 特征提取,会很慢。那么可以将这部分拿到FPGA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