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存在差分运放对管数不一致吗

楼主(2023-03-13):
如果差分运放,他的输入对管,的尺寸不一致,或者差分对管是三极管的,他的并联数不一致,会发生什么,还会有虚短吗?存在这么运放吗

网友A:
故意做個 offset valu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意做個 offset value 吧

然后把这个值加在一个电阻上,可以产生detaVbe/R的效果吗?也就是两个三极管E接一起,B经过一个电阻短接,两个三极管为1:6

网友:
需要電路圖才能推測是幹嘛用的

网友(2025-06-09):
引用 楼主:
然后把这个值加在一个电阻上,可以产生detaVbe/R的效果吗?也就是两个三极管E接一起,B经过一个电阻短接 ...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电路,方便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