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助】virtuoso的tran仿真后tranOP是指什么

楼主(2023-03-13):
运行tran后,点击 results browser,除了tran结果还有一列是tranOP。我的理解,这是瞬时工作点,我设计的是开关,管子的状态应该也是随时间变化的,至少不可能是完全不变,但如下图绿框,却是恒定的值。我不知所措了  求解,谢谢!

网友A:
是瞬态结束时刻各个管子的直流状态

网友B:
tran仿真也可以设置记录某一时刻各管子的工作点,如果是默认,那就是结束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仿真也可以设置记录某一时刻各管子的工作点,如果是默认,那就是结束时的。 ...

谢谢哦。那如何查看tran时,管子某个属性随时间变化曲线呢,比如 管子的reg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瞬态结束时刻各个管子的直流状态

谢谢哦。那如何查看tran时,管子某个属性随时间变化曲线呢,比如 管子的region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哦。那如何查看tran时,管子某个属性随时间变化曲线呢,比如 管子的region ?
...

瞬态仿真之后点Print里的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然后再点你想查看的管子

网友D(2024-03-07):
引用 网友C:
瞬态仿真之后点Print里的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然后再点你想查看的管子

还是单时刻数据,能把某个管子的某个参数整个tran仿真时间内的数据都记录展示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单时刻数据,能把某个管子的某个参数整个tran仿真时间内的数据都记录展示出来吗?

...

在ADE L界面outputs - to be saved - select OP parameters选中管子,然后在ADE L界面的输出信号那会出现这个管子,在operating parameters那一列点进去选择想看的参数,进行瞬态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ran仿真也可以设置记录某一时刻各管子的工作点,如果是默认,那就是结束时的。 ...

观察某一时刻的管子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观察某一时刻的管子参数怎么设置

在tran仿真设置右下角options里的output下INFOTIMES SETTINGS第一行输入你想看的时间点,如果有多个时间点可以用逗号隔开,设置好后开始仿真,结束后annotate -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就可以选择查看你设置的时间点各管子的工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tran仿真设置右下角options里的output下INFOTIMES SETTINGS第一行输入你想看的时间点,如果有多个时间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感谢

客气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DE L界面outputs - to be saved - select OP parameters选中管子,然后在ADE L界面的输出信号那会出现 ...

好,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A:
在tran仿真设置右下角options里的output下INFOTIMES SETTINGS第一行输入你想看的时间点,如果有多个时间 ...

谢谢大佬的帖子终于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