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的analoglib库里面的元件port没有参数

楼主(2023-03-13):
求助,cadence里面的analoglib库里面的元件port没有参数了,就像下面这样,属性里也没有显示。是库的原因吗?应该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键盘大写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大写锁定了

最后感觉应该是库有点问题,最后重装了虚拟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