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 IO可靠性求助

楼主(2023-03-14):
求助懂制造及失效原理的牛人,如果1.8V IO NMOS工作条件是:VG=3.3V, VS=VD=1.5V, VB=0V,这种情况会有TDDB或者PBTI导致器件失效问题么?

网友(2023-05-16):
这个可能会有有TDDB 风险,需要看Fab TDDB window有多大,可以让Fab厂推算下

网友(2023-07-22):
这个肯定会有问题呢,猜测你用的是28工艺,正常3.3V IO可以通过2.5V平台OD到3.3V,仅供参考哈。

网友:
没有风险。放心使用。

网友:
1.8V IO, 看起来应该是28工艺或者更低的节点,这个Vg超压,PBTI和TDDB 应该都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