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FILTER R SHORT SOURCE

楼主(2023-03-14):
LVS FILTER R SHORT SOURCE ,加了source是网表或原理图 有电阻断掉的话,就过滤掉,原理图没画不会报?这样理解对吗

相对LVS FILTER R SHORT LAYOUT 就是忽略layout的短接电阻
LVS FILTER R SHORT 就两边都忽略?

网友:
做的实验对比就很清楚了撒

网友A:
不是忽略短接的电阻
是把电阻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忽略短接的电阻
是把电阻短接

是过滤调,不报出来,如果短接的电阻不一样,就不报的意思吗

楼主:
还有LVS FILTER L SHORT 是过滤的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过滤调,不报出来,如果短接的电阻不一样,就不报的意思吗

是的,电阻就不报了,当成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阻就不报了,当成导线

还有LVS FILTER L SHORT 是过滤的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LVS FILTER L SHORT 是过滤的什么东西,

电路里如果一根线上有加寄生电感,lvs验证时会把寄生电感两端短接

网友:
这个short的不是真实电阻器件,而是电路中调用的仿真电阻,有的前端会在线上加仿真电阻用来模拟版图中的走线寄生电阻来缩小前后仿之间的差异化,减少迭代。

网友:
LVS rule应该还会增加一条LVS FILTER C OPEN,是将电路中的仿真电容两端断开,这三条rule通常是放在一起写在lvs rule中的,PDK默认的rule没有这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