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Polygon型的Guard Ring在版图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楼主(2023-03-14):
请问各位大佬!!!
Polygon型的Guard Ring在版图中什么时候会用到呢?(FinFET工艺)

按照我浅显的理解,在版图设计中要遵循对称匹配的规则,那么创建的Guard Ring基本上都是矩形形状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电路中将会应用P多边形形状的Guard Ring呢??

网友A:
啥工艺,finfet都是poly的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艺,finfet都是poly的ring

就是FinFET工艺,请问poly的ring应用在什么电路中呢?

网友A:
就感觉是dummy充当ring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感觉是dummy充当ring的感觉,

我又更新了一下帖子,详细描述了我的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更新了一下帖子,详细描述了我的疑惑

不太清楚你的工艺,难道PDK还能取消上面的poly ,目前做的finfet工艺,有的是浮空的poly在ring上,有的需要和环接一起,我觉得是充当dum的作用,(即便ring上没有poly,那自动加dummy的时候,也会在上面撒上poly dummy),可以让匹配器件周围poly dummy一致,保证受刻蚀速率的影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你的工艺,难道PDK还能取消上面的poly ,目前做的finfet工艺,有的是浮空的poly在ring上,有的需 ...

感谢你的回答,但我的问题不是poly层,而是polygon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的用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但我的问题不是poly层,而是polygon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的用途。
...

方便截图吗,看其他回答给误导了,多边形的话,在电感那里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截图吗,看其他回答给误导了,多边形的话,在电感那里用到过

感谢您的回答,不是很方便截图,您的意思是射频电路版图中会用到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不是很方便截图,您的意思是射频电路版图中会用到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吗?
...

说实话不理解您问的,什么叫多边形的保护环,您是想表达包围的图形是个多边形吗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不理解您问的,什么叫多边形的保护环,您是想表达包围的图形是个多边形吗还是啥

...

您好,我想询问的是,在版图中会使用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吗,指的是保护环是多边形,非矩形。以及如果会使用的话,具体什么电路中能用得到?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或者是orthogonal的保护环。在什么电路的版图中会用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询问的是,在版图中会使用多边形形状的保护环吗,指的是保护环是多边形,非矩形。以及如果会使 ...

只围过电感,其他的倒是没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围过电感,其他的倒是没用到过,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