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使用spice mode仿真l报错

楼主(2023-03-14):
500资产
我尝试了以下两种方法:
https://blog.eetop.cn/blog-1771086-6950254.html
https://blog.csdn.net/hjl240/article/details/50853974
但是仿真时报同样的错误,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像是spectre不支持transition的bitwise的仿真了,这个我问过AE,要不你试试DC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spectre不支持transition的bitwise的仿真了,这个我问过AE,要不你试试DC仿真? ...

我看错了,sorry,忽略我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