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输出电压 为什么不是从较低电压开始上升?

楼主(2023-03-14):
我仿真出来是从470mV开始上升,这是为什么 ?电源电压为0.6V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电荷泵电路

电荷泵电路

网友A:
你的VDD有上电过程的话他就是从0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有上电过程的话他就是从0开始的

那我上面放的输出电压为什么没有从0呢?是我仿真是有什么问题吗 ?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没加clk的时候,CP的DC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没加clk的时候,CP的DC点是多少

感谢,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输出电压最多只能达到400多mV,不能上升到电源电压的0.6V,这是为什么?